[STM32L5] L562进待机再唤醒时,有没有遇到IO电平异常?

楼主(2025-05-16):
从STANDBY回来,有几路IO居然是高电平,必须软件重配一次才正常。

网友A:
唤醒后建议加一点延时再操作外设。

网友B:
电平异常也可能是IO漏电流太大。

网友C:
我也碰到过,GPIO复用没重新设置。

网友D:
默认状态是浮空,你得手动拉回去。

网友E:
刚唤醒那一下会有毛刺。

网友F:
建议加上IO状态备份+恢复函数。

网友G:
ST例程没做完整的IO恢复,要手动加。

网友H:
我是加了个电平钳位电路才稳住。

网友I:
IO没设为输出时,外部负载会影响它。

楼主:
不同管脚默认状态不一样,得逐个确认。

网友J:
IO口配置不对吗?

网友K:
如果不需要调试功能,可以在进入STANDBY模式前禁用SWD或者JTAG。

网友L:
进入STANDBY模式前,可能没将相关IO口配置为输入上拉/下拉或输出模式?

网友M:
IO口外部电路可能存在上拉/下拉电阻配置不当,导致唤醒后电平异常。

网友N:
从STANDBY模式唤醒后,芯片可能未完全复位,导致部分寄存器状态未初始化。

网友O:
外部设备在唤醒瞬间可能对IO口产生干扰。

网友P:
如果启用了调试功能,某些IO口可能在STANDBY模式下被占用,导致唤醒后电平异常。

网友Q:
检查外部设备是否对IO口产生干扰,必要时添加滤波电路。

网友R:
STANDBY模式导致的IO断电/复位行为是正常的,需要唤醒后软件主动重新配置IO,保证IO状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