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10能不能靠DMA+SPI推满屏刷图?

楼主(2025-05-16):
DM, DMA, pi, spi
搞了个160x128的屏,刷全屏老是撕裂,感觉带宽不太够。

楼主:
用F4配QSPI刷屏速度会快一倍。

网友A:
屏的驱动IC也是关键,有些本身慢。

网友B:
我试着刷160x128的屏,快是快,但撕裂严重。

网友C:
用DMA+SPI是基础,带不带双缓冲差很多。

网友D:
SPI速率要拉满,DMA尽量不打断。

网友E:
有些屏幕模块内建缓存,利用起来会更快。

网友F:
DMA一次性推太大块,有时不稳。

网友G:
分段刷图效果好很多,撕裂少。

网友H:
建议帧率限制在20fps以内。

网友I:
刷图过程中别让CPU干别的事,容易卡顿。

网友J:
若屏幕支持,建议用16位数据帧。

网友K:
将SPI时钟源设为APB2,并通过预分频器调整至21MHz,兼顾速率与稳定性。

网友L:
可以试试。

网友M:
撕裂问题多源于SPI传输与屏幕刷新时序未同步。

网友N:
F410的SPI最高频一般在36M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