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 使用】+LTDC/LCD显示

楼主(2025-05-16):
随着HMI(人机交互)需求升级,基于Cortex-M7/M4双核架构的STM32H745(主频480MHz)凭借其Chrom-ART加速器和硬件图形外设,成为图形化嵌入式系统的热门选择。本次评测选取官方自带得LCD.
核心代码配置如下:
void LCD_Config(void)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_clk_init_struct;
  LTDC_LayerCfgTypeDef      pLayerCfg;
/* LTDC Initialization -------------------------------------------------------*/

  /*##  LTDC时钟配置 ###########################################*/
  /* RK043FN48H LCD clock configuration */
  /* LCD clock configuration */
  /* PLL3_VCO Input = HSE_VALUE/PLL3M = 5 Mhz */
  /* PLL3_VCO Output = PLL3_VCO Input * PLL3N = 800 Mhz */
  /* PLLLCDCLK = PLL3_VCO Output/PLL3R = 800/83 = 9.63 Mhz */
  /* LTDC clock frequency = PLLLCDCLK = 9.63 Mhz */
  periph_clk_init_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3.PLL3M = 5;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3.PLL3N = 160;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3.PLL3FRACN = 0;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3.PLL3P = 2;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3.PLL3Q = 2;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3.PLL3R = 83;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3.PLL3VCOSEL = RCC_PLL3VCOWIDE;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3.PLL3RGE = RCC_PLL3VCIRANGE_2;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_clk_init_struct);
  /* LTDC Initialization -------------------------------------------------------*/
  /* DeInit */
  hltdc_F.Instance = LTDC;
  HAL_LTDC_DeInit(&hltdc_F);

  /* Polarity configuration */
  /* Initialize the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polarity as active low */
  hltdc_F.Init.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Initialize the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polarity as active low */
  hltdc_F.Init.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Initialize the data enable polarity as active low */
  hltdc_F.Init.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Initialize the pixel clock polarity as input pixel clock */
  hltdc_F.Init.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 Timing configuration */
  /* The LCD AMPIRE 640x480 is selected */
  /* Timing configuration */
  hltdc_F.Init.HorizontalSync = (RK043FN48H_HSYNC - 1);//水平同步宽度。
  hltdc_F.Init.VerticalSync = (RK043FN48H_VSYNC - 1);//垂直同步高度
  hltdc_F.Init.AccumulatedHBP = (RK043FN48H_HSYNC + RK043FN48H_HBP - 1);//水平宽度
  hltdc_F.Init.AccumulatedVBP = (RK043FN48H_VSYNC + RK043FN48H_VBP - 1);  //垂直高度。
  hltdc_F.Init.AccumulatedActiveH = (RK043FN48H_HEIGHT + RK043FN48H_VSYNC + RK043FN48H_VBP - 1);
  hltdc_F.Init.AccumulatedActiveW = (RK043FN48H_WIDTH + RK043FN48H_HSYNC + RK043FN48H_HBP - 1);
  hltdc_F.Init.TotalHeigh = (RK043FN48H_HEIGHT + RK043FN48H_VSYNC + RK043FN48H_VBP + RK043FN48H_VFP - 1);
  hltdc_F.Init.TotalWidth = (RK043FN48H_WIDTH + RK043FN48H_HSYNC + RK043FN48H_HBP + RK043FN48H_HFP - 1);

  /* Configure R,G,B component values for LCD background color */
  hltdc_F.Init.Backcolor.Blue = 0;
  hltdc_F.Init.Backcolor.Green = 0;
  hltdc_F.Init.Backcolor.Red = 0;

  hltdc_F.Instance = LTDC;

/* Layer1 Configuration ------------------------------------------------------*/

  /* Windowing configuration */
  /* In this case all the active display area is used to display a picture then :
     Horizontal start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43
     Vertical start   =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 vertical back porch     = 12
     Horizontal stop = Horizontal start + window width -1 = 43 + 480 -1
     Vertical stop   = Vertical start + window height -1  = 12 + 272 -1      */
  pLayerCfg.WindowX0 = 0;
  pLayerCfg.WindowX1 = 480;
  pLayerCfg.WindowY0 = 0;
  pLayerCfg.WindowY1 = 272;

  /* Pixel Format configuration*/
  pLayerCfg.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 Start Address configuration : frame buffer is located at FLASH memory */
  pLayerCfg.FBStartAdress = (uint32_t)&RGB565_480x272;

  /* Alpha constant (255 == totally opaque) */
  pLayerCfg.Alpha = 255;

  /* Default Color configuration (configure A,R,G,B component values) : no background color */
  pLayerCfg.Alpha0 = 0; /* fully transparent */
  pLayerCfg.Backcolor.Blue = 0;
  pLayerCfg.Backcolor.Green = 0;
  pLayerCfg.Backcolor.Red = 0;

  /* Configure blending factors */
  pLayerCfg.BlendingFactor1 = LTDC_BLENDING_FACTOR1_CA;
  pLayerCfg.BlendingFactor2 = LTDC_BLENDING_FACTOR2_CA;

  /* Configure the number of lines and number of pixels per line */
  pLayerCfg.ImageWidth  = 480;
  pLayerCfg.ImageHeight = 272;

  /* Configure the LTDC */
  if(HAL_LTDC_Init(&hltdc_F)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Layer*/
  if(HAL_LTDC_ConfigLayer(&hltdc_F, &pLayerCfg, 1)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下载代码,显示效果如下:

网友A:
看在美女的份上支持一下。

网友B:
H7还得性能更强大

网友C:
这种高速的都是用并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