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系列TCM工作频率能到多少?

楼主(2025-05-16):
看数据手册,紧耦合的RAM即TCM最大工作频率是350MHz,处理器核心最大工作在600MHz,看上去TCM只能工作在内核频率的一半。

网友A:
是的,比较恶心。不知道是用作TCM块,还是放在外面,用Cache来的快。

网友B:
可能是出于功耗、散热或硬件架构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比较恶心。不知道是用作TCM块,还是放在外面,用Cache来的快。

后来看了一下TCM接口是64bit的,这样就靠谱一些了

网友C:
这个设计就有点鸡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看了一下TCM接口是64bit的,这样就靠谱一些了

Cache对内核也是64位的,速度拉满600M

网友D:
最大工作频率是350MHz,而处理器核心最大工作在6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