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AiCube最新版发布@AIapp-ISP V6.95T 版, 支持STC32/STC8H8K64U/Ai8051U

楼主(2025-05-16):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16523-1-1.html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16523-1-1.html
STC-ISP Ver6.95T 版 发布,
【AiCube】智能开发工具升级到 V1.00M 版本
深圳国芯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工具软件
【AiCube】支持各功能模块的自动配置,并生成程序框架
已支持 STC8H8K64U/STC32G/Ai8051U,
使用教程见最新的 Ai8051U 数据手册,2025/5/29版本。

楼主:
I/O端口设置,可以批量设置
按住 <SHIFT> 按键,可以选择连续的 N个 I/O,
如,鼠标左键点击 P0.0, 再点击 P0.7, 选中多个。
修改其中一个,其他被选中的一起变。

按住 <CTRL> 按键,可以逐个的选择 N个 I/O,
鼠标左键点击 P0.0, 再点击 P0.3, 再点击 P0.6,选中多个。
修改其中一个,其他被选中的一起变。

AiCube-可视化 图形 I/O配置各种外设 系统框架程序 自动生成 体验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16523-1-1.html

网友A:
【AiCube】功能越来越强大了,操作简单,易上手

网友B:
好虽然好,
1.改行到32位,唯一的理由就是算力。主频不提上去,一切都是白搭;价格涨点其实倒也无所谓的。
2.一个时钟树要尽可能简单,整这么复杂,好的不学,非得学STM32中最不好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虽然好,
1.改行到32位,唯一的理由就是算力。主频不提上去,一切都是白搭;价格涨点其实倒也无所谓的。

这个时钟树,一般初学者,不需要去管他,ISP 烧录时选择时钟即可

这些外设要使用高于 CPU@40MHz的 120MHz 时钟时才需要配置下,外设时钟跟CPU同频就不需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