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C 转换的疑问

楼主(2025-05-16):
下面是 STC8G 的手册,请注意绿色部分。
我有两个疑问:
1、调整分频系数的意义何在?何不写死在是小分频?大分频有什么好处吗?
2、 10  位 ADC 的转换速度反而更快?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傻子才用 10 位。

楼主:
第二个疑问解决了,原来 STC8G 的 AD 转换有几位是做死的,有的型号只有 12 位,有的只有 10 位。转换速度不同,应该是因为设计不同,明显是 12 位的更先进。
第一个问题没解决。人家都拼命缩短转换时间,它却允许你把分频系数设得很大?

网友A:
1、可以平衡ADC采集的速度和精度:
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景,通过减小分频系数以实现快速转换;
对精度要求更高的场景,通过增大分频系数以保证采样稳定性和精度;
2、降低功耗
时钟越快,MCU功耗越高;
在电池供电的低功耗应用场景,增大分频值可以降低ADC外设的工作功耗;
3、兼容硬件设计
软件速度要考虑硬件限制。
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B:
通过不同的分频测试,有的ADC采样速率更稳定,或者可以通过不同频率的采样减小通讯、PWM等对ADC的影响。
甚至可以ADC超频使用,经过实测、有时超频反而可以提高ADC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疑问解决了,原来 STC8G 的 AD 转换有几位是做死的,有的型号只有 12 位,有的只有 10 位。转换速度 ...

对于逼近型ADC,慢点的速度有更高的精度,毕竟模拟电路有带宽,比如ADC时钟在1~6MHz就很合适,当主频为36MHz,如果ADC时钟没有分频,则使用36/2=18MHz来工作,可能保证不了12位精度的。而通过分频到1~6MHz,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