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变量的值第一次就被改变了

楼主(2025-05-16):
void ADS1115_RunProcess(void)
{
    static uint8_t nAdsInit = 0;

    if(nAdsInit == 0)
    {
        nAdsInit = 1;
        ADS1115_Init();
    }
}

nAdsInit 的地址是0x20000026,运行第一次的时候值就变成5了,为什么呀

楼主:
找到问题了,bootloader有个变量跟app的变量地址一样,然后bootloader里面的变量在中断里面++了,跳转app前没有关闭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bootloader有个变量跟app的变量地址一样,然后bootloader里面的变量在中断里面++了,跳转app前 ...

不然确实没办法解释了;
但为什么两者的地址会一样呢?那其他变量呢?

网友B:
地址一样很正常,两个独立的工程,静态变量跟全局变量地址重复是很正常的。

网友C:
不同的工程编译会这样

网友D:
学到了,看来以后有boot的时候得注意点了

网友E:
bootloader离开前解初始化外设,清除中断是基本操作,如果不做天知道会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