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超简单,检修双用逆变式电焊机,输出电流不可控故障一例

楼主(2025-05-16):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各位坛友好,本人系维修电工从业者,平时工作中需要经常面对各种电器设备的检修,此次为大家带来刚刚处置好的一例手工、二保(二氧化碳保护焊简称)双用焊机的检修案例。由于本人技术水平有限,文中不免有纰漏和谬误,望大家理解包涵的同时予以指正。

在介绍故障处置过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焊机内部的大致架构。图一所示为某品牌采用3*380V电源,输出电流最大标称为315A(其实际最大输出电流为260A左右)双用焊机的正面。不难看出,其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均可通过电位器(10KΩ)进行调节,而焊接类型则通过单刀双掷开关进行切换选择。图二为焊机内部上层线路排列展示,由左至右依次为电压监测线路板;整流滤波板;开关电源线路板;主控板以及显示部分线路板五大部分(图三、四、五示)。图六所示为焊机下层线路以及器件排列,右上部分为采用双管复用的H桥型逆变部分;右下为整流对管构成的全波整流部分;中间为逆变部分核心的变压器;左侧为滤波电抗器。当然,至于该焊机其它辅助器件限于时间关系,并未来得及拍照展示。

通过上面对于焊机内部结构的展示以及简述,不难看出此款焊机系在手工逆变焊机的基础上加入二保焊功能模块组件(如送丝部分控制等)的升级款,并无太多新意。接下来我们看故障现象,据客户介绍该台焊机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电流失控蹿升至最大值状态,并且无论是调节电流亦或是电压给定电位器,无丝毫作用。在面对这种情况下,客户单位的电工同行以为是电流、电压调节电位器损坏所致,遂予以换新,奈何故障现象依旧。为此这位同行还以为是UC3846振荡芯片有问题,将原芯片换新后,岂料故障现象亦然如故。

结合客户关于故障现象以及前期检修之描述,根据检修焊机输出电流异常的经典口诀——大电流查反馈、小电流查给定,针对此机故障现象本人决定直接查看焊机输出端电流采样器件部分。通过图七不难看出问题所在,做为稳定电流输出环节采样部分的分流片,其下方输出端子已然严重氧化,从而导致mV级采样反馈信号被很大程度上衰减,继而使得送入电流稳定比较电路(IC型号为HA741)的信号微乎其微,最终造成焊机输出电流不可控地呈现出最大值状态。换而言之也就是说,负责稳定输出电流的运放比较电路(HA741)由于输入反馈电压远低于设定值,因此运放比较电路便以为输出电流未达到设定值,继而维持低电位输出,使得UC3846一直处于高占空比输出状态。需要着重指出的时,面对这种故障现象,我们在试机过程中切勿长时间焊接操作,否则很容易导致焊机逆变H桥功率管出现炸管现象。

在将氧化变质的端子(图八示)以及导线换新重接后,此台输出电流最大不可控焊机故障轻松搞定,整个维修过程耗时不到一刻钟。后记:其实采用这种分流片做为输出电流采样的焊机,现在已经较少看到了,只有在一些杂牌机里遇到,取而代之的是采用穿心式的霍尔电流互感器。关于这种传感器的典型故障案例,我们改日在开帖了解一下。

@21小跑堂 :除第一段,文章还剩余一千多字,还请管理再审查是否符合原创作品。谢谢!
感谢分享,除去第一段无关文字,不满800字不予审核

楼主(2025-06-16):
@21小跑堂  帖子已经修改,还请再次审核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路板布满灰尘,三防漆还是需要保护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布满灰尘,三防漆还是需要保护一下的

客户等着用,处理好就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