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72跑USB设备时,中断是不是太频繁了?

楼主(2025-05-17):
连上电脑后几乎一直在进中断,开CDC模式后主循环都跑不动了。

网友A:
硬件拉线太长也会影响USB中断稳定性。

网友B:
我也被这个中断刷屏烦过。

楼主:
看看有没有使能SOF中断,那个特频繁。

网友C:
开了CDC通信后,串口通信中断就不停了。

网友D:
USB任务应该移到中断里处理。

网友E:
用了RTOS的话要注意优先级别。

网友F:
不开DEBUG模式好像能少很多中断。

网友G:
我改用F103的USB库,轻量些。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看帧,也能看出中断频率。

网友H:
建议USB任务独立处理,别卡主循环。

网友I:
如果应用层频繁往 CDC 堆栈写数据,而发送还没完成,会不断触发发送失败/重试的流程,引发更多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