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73搞个小功率逆变,ADC要怎么配采样点?

楼主(2025-05-17):
我试了定时器触发采样,但电流波形总有点错位,感觉跟采样延迟有关。

网友A:
推荐先仿真一下,再实测调整采样点。

网友B:
我用的是三重ADC模式,采样点还算准。

网友C:
定时器触发后加点延迟会更稳。

楼主:
电流检测点建议放在PWM低谷附近。

网友D:
FOC控制需要特别精准的采样时间。

网友E:
ADC触发+DMA能保证实时性。

网友F:
试过提前采样,但数据太乱。

网友G:
用过PFC控制库,那里面对采样点定义很清楚。

网友H:
我搞的是电机,采样靠近过零点误差最小。

网友H:
G4的ADC很强,就是配置有点绕。

网友I:
如果你把 ADC 采样点设置在 PWM 的中点,但延迟有 1.5μs,那你采样到的其实是PWM中点后的1.5μs处的电流,所以可能出现电流波形相位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