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系列的IWDG是不是不能关?

楼主(2025-05-17):
一旦开了独立看门狗,调试起来就特别麻烦,重启都关不掉。

网友A:
我现在都写个调试开关控制它。

网友B:
一旦开了,重启也改不了状态。

网友C:
Cube里默认开,看都没注意就被坑了。

网友D:
上电初始化阶段就得决定是否使能。

网友E:
IWDG是写保护的,一旦锁上就GG。

楼主:
推荐开发阶段先别使能,看门狗。

网友F:
错把WWDG当IWDG了,改了一下午。

网友G:
配合调试使用,得加点小技巧。

网友H:
进不了bootloader,多半是IWDG的问题。

网友H:
程序跑飞后IWDG倒是能救一命。

网友I:
一旦启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关闭的

网友J:
STM32G0系列的独立看门狗(IWDG)一旦启动,确实无法通过常规软件方式关闭,除非系统复位

网友K:
IWDG一旦启动,除非系统复位,否则无法通过软件禁用。这是为了防止看门狗被意外或恶意关闭,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L:
硬件机制,IWDG使用独立的低速内部振荡器(LSI)作为时钟源,独立于主系统时钟,确保在主时钟故障时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M: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或其他编程工具,修改选项字节中的IWDG_SW位。将IWDG_SW设置为1,表示使用软件看门狗(WWDG),从而禁用IWDG。修改后需要复位芯片使配置生效

网友N:
在调试时,可以通过调试工具(如ST-Link)强制跳过IWDG的初始化代码,避免其启动。或者在调试模式下,通过调试工具修改寄存器值,暂时禁用IWDG。

网友O:
在启动文件中添加代码,强制跳过IWDG的初始化部分。例如,在初始化代码中添加条件编译,根据调试标志决定是否初始化IWDG

网友P:
嘿嘿 要知道狗狗是非常忠诚的

网友Q:
看门狗是可以开关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