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85进低功耗状态时掉USB连接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5-05-17):
一旦STOP模式,就直接断USB,恢复也得重枚举,有点烦。

网友A:
用VCP做串口时建议用休眠中断再恢复。

网友B:
USB就是不支持Stop模式下挂起。

网友C:
唤醒得重新枚举一次,麻烦。

网友D:
HID设备还能接受,CDC直接断。

网友E:
USB唤醒需要外挂芯片支持。

网友F:
有个USB Suspend中断可以用。

网友G:
我设置了Remote Wakeup后稳定了点。

网友H:
ST官方也没说清楚这一块。

楼主:
USB线太长或接触差也有影响。

楼主:
看门狗+USB冲突也会影响唤醒。

网友I:
选择 Sleep 模式 代替 STOP 模式,让 USB 不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