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的QSPI用来跑XIP能多快?

楼主(2025-05-17):
用QSPI挂外部Flash做XIP,测试下来大概只有内部Flash一半速度。

网友A:
不如用OSPI,性能更猛。

网友B:
我跑了80MHz,表现还不错。

网友C:
实测读取速度大概只能达到一半。

网友D:
Cache开了之后提速明显。

网友E:
QSPI Flash型号不同性能差异很大。

网友F:
线长一拉,数据全是错的。

网友G:
注意XIP启动阶段不能访问Flash。

网友H:
多线程访问冲突过,得加锁。

网友I:
开Prefetch能快点,但不稳。

网友I:
看QSPI控制器模式有没有配置错。

网友J:
理论上比内部 Flash 慢,实际性能受限于多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