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31定时器能不能直接触发DMA搬数据?

楼主(2025-05-17):
我试了TIMx+DMA搞PWM调制,还得连中断才行,不像高端系列能全硬件。

楼主:
搭配环形缓冲区可以自动循环刷数据。

网友A:
TIMx_UP事件可以触发DMA。

网友B:
我成功用定时器+DMA刷PWM占空比了。

网友C:
配合ADC也能做定时触发采样。

网友D:
Cube生成的DMA配置得手动改下。

网友E:
DMA只支持少量通道,别超了。

网友F:
有次定时器频率太高,DMA跟不上。

网友G:
一开始DMA没开使能位,查了半天。

网友H:
G031资源少,用起来得精打细算。

网友H:
STM32G4的DMA配置灵活点。

网友I:
需要通过中断来更新DMA的配置或手动触发下一批数据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