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30睡眠模式下UART还能收数据不?

楼主(2025-05-17):
用了Stop模式后串口收不进数据,只有唤醒后才正常,不太确定是不是漏了设置。

网友A:
记得串口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一下。

楼主:
得用LPUART,普通UART好像不行。

网友B:
看你用的是Stop还是Standby,差别挺大。

网友C:
收数据唤醒我之前也踩坑过。

网友D:
中断配置对了没?别忘了NVIC。

网友E:
收完第一字节能不能唤醒主核?

网友F:
用Cube配的代码?默认没开唤醒功能。

网友G:
看文档,LPUART才能搞唤醒。

网友H:
我加了个GPIO边沿中断替代串口唤醒。

网友A:
停止模式唤醒快,省事儿。

网友I:
在 Stop 模式 下,STM32G030 的大部分外设会停止时钟,UART 默认是停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