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91的I2C老是进BUSY状态卡死咋办?

楼主(2025-05-17):
反复初始化还是卡BUSY,有时候掉电重启才恢复,可能和总线挂的设备有关系。

网友A:
多个主机的话更容易卡,我试过。

网友B:
我每次都得软件重启I2C外设才好。

楼主:
总线没释放,可能从机出问题了。

网友C:
电源断一下才行,是不是上电顺序不对?

网友D:
加上超时判断,强制清状态试试。

网友E:
RESET线拉低能救回来吗?

网友F:
看是不是STOP没发成功。

网友G:
冲突后容易进BUSY,我加了延迟。

网友H:
从机不响应也会导致主机卡死。

网友A:
改成软件I2C试过没?

网友I:
用 逻辑分析仪 抓一抓 SDA/SCL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