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L073做电表采样准不准?

楼主(2025-05-17):
试了单通道ADC采电流,电压波动大时数据飘得厉害,得加平均滤波才稳。

网友A:
比起高端芯片,L073已经很省电了。

网友B:
L073的ADC精度其实还行。

网友C:
电压波动太大就得加隔离。

楼主:
校准一下零点,误差能小很多。

网友D:
我加了个前置运放,效果提升明显。

网友E:
每秒采个几千次应该够了。

网友F:
平均滤波是硬道理,别偷懒。

网友G:
用双缓冲采样稳定不少。

网友H:
建议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A:
ADC采样周期拉长点能抑制干扰。

网友I:
电压波动会导致参考电压不稳定,或引入电源噪声。STM32 内部 VREF 在较大负载或 MCU 运行高频率时,抖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