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15发蓝牙广播间隔调太短是不是功耗飙升?

楼主(2025-05-17):
广播间隔调到50ms,电池几小时就空了,和我设想的低功耗差得有点远。

网友A:
BLE广播功耗比我想象中高。

网友B:
是的,我调成20ms后耗电飙升。

网友C:
广播越频繁,电池掉得越快。

网友D:
我现在用500ms,续航能多几天。

楼主:
看你是不是低功耗应用,慎调。

网友E:
系统还没完全进低功耗就又醒了。

网友F:
加BLE连接后就省电多了。

网友G:
每秒广播一两次已经够用了。

网友H:
想要秒连?那就得电量换速度。

网友A:
加个三轴唤醒再广播挺有效。

网友I:
是否可以在仿真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