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31的Flash写入操作会不会卡主程序?

楼主(2025-05-17):
试了边跑程序边写Flash,发现系统会顿一下,不知道是不是Flash锁总线了。

网友A:
要不卡主,得牺牲点实时性。

网友B:
Flash写入时CPU是挂起的。

网友C:
我定时器就卡在那几毫秒。

网友D:
DMA干不了Flash的活儿。

网友E:
写完记得加Busy标志判断。

楼主:
你试试中断+缓冲,能缓解卡顿。

网友F:
多线程系统写Flash得锁资源。

网友G:
我一般在空闲时段才写入。

网友H:
写太频繁Flash会磨损的。

网友A:
写数据建议打包一次写完。

网友I:
STM32的Flash控制器在进行编程/擦除操作时,为了保证Flash数据一致性,会暂停CPU对Flash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