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91跑高频PWM会不会有毛刺?

楼主(2025-05-17):
TIM1输出了50kHz以上的PWM,示波器上偶尔会冒出小毛刺,换通道也一样。

网友A:
我加了RC滤波才压住毛刺。

网友B:
我示波器上也看到细小的毛刺。

网友C:
看PWM边沿是不是抖动。

网友D:
改成对称模式试试。

网友E:
开死区保护,反而更稳定。

网友F:
看你用的是哪组定时器。

楼主:
电源地线布局也可能影响。

网友G:
把调制频率降低一点看看。

网友H:
HRTIM会好很多,但代码复杂。

网友A:
ST有应用笔记讲这个问题。

网友I:
TIM1是高级定时器,有死区时间功能,但不正确的死区时间设置可能导致MOS管切换瞬间产生毛刺。

网友J:
当电源和地线布局不合理或存在干扰时,容易导致PWM信号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尖峰毛刺。

网友K:
选择低ESR的电容,以减少能量损耗。

网友L:
不稳定的电源电压或地线噪声可能导致PWM波形畸变

网友M:
减少高频信号线的长度,使用地平面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N:
在PWM输出端串联小电阻(如10Ω)并并联电容(如100pF),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O:
STM32G491 的 PWM 频率建议不超过 50kHz

网友K:
短接PWM输出引脚与测量设备,减少外部走线带来的信号反射或交叉干扰。

网友P:
精确配置定时器参数、合理设置死区、同步更新占空比。

网友Q:
定时器配置正确,避免溢出或错误的计数值。

网友R:
选择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提高时钟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S:
磁珠对高频噪声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在PWM信号传输线路上串接磁珠,可以有效滤除高频噪声,改善信号质量,减少毛刺。

网友T:
在PWM输出端增加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U:
在PWM输出端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减少信号的反射和振荡,从而降低毛刺的产生。

网友V:
可以在电源输入端添加合适的电容进行滤波,以减少电源噪声对PWM信号的影响。

网友J:
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和低导通电阻的MOS管,优化开关特性

网友T:
观察负载对 PWM 波形的影响,验证是否因负载特性导致毛刺。

网友W:
适当降低PWM频率,在满足应用需求的前提下减少毛刺

网友X:
通过优化定时器配置、时钟源选择、中断管理及硬件设计,可显著降低毛刺风险。

网友Y:
高频信号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确保PCB布局合理,减少信号线的长度,使用屏蔽措施等可以减少EMI的影响。

网友Z:
电源电压的波动可能会导致PWM信号产生毛刺。确保电源稳定,使用适当的去耦电容可以减少这种问题。

网友AA:
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不足也可能导致信号失真。

网友AB:
数字地与模拟地单点连接,减少地弹噪声。

网友AC:
使用高质量的电源稳压器和去耦电容

网友AD:
STM32G491的I/O口内部MOS管在开关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栅极寄生振荡,这种振荡会在PWM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表现为毛刺。

网友:
通过在PWM输出端添加RC滤波电路,可以压住毛刺。RC滤波电路可以对PWM信号进行平滑处理,去除高频噪声和毛刺,使输出信号更加稳定。

网友AE:
减少信号回路面积,降低EMI干扰。

网友AF:
在PWM输出端增加小电容(如0.1μF),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AG:
高频PWM毛刺主要由时钟抖动、定时器配置不当、外部负载影响和电源噪声引起。

网友AH:
如果对PWM信号质量要求极高,可考虑使用硬件PWM模块和外部驱动芯片。

网友AI:
优化地线布局,降低地线阻抗,避免地线回路产生干扰。

网友AJ: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避免其他中断干扰PWM输出

网友AE:
化PCB布局、增强驱动电路、添加滤波元件。

网友AK:
PWM频率越高,这种寄生振荡的影响可能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