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L151用作低功耗LoRa节点够不够省电?

楼主(2025-05-17):
待机电流控制得还行,但唤醒后响应慢半拍,跟LPUART也有点关系。

网友A:
看你是不是一直发包,频率高也耗电。

网友B:
我用CRS唤醒,比RTC省。

网友C:
睡眠模式真的超省电。

网友D:
唤醒时间稍微慢了点。

网友E:
LPUART可以节省点唤醒时间。

网友F:
配合SX1278挺合适的。

网友G:
RTC唤醒精度也还行。

楼主:
我用纽扣电池能跑半年。

网友H:
尽量把外围也关了,才省得多。

网友A:
用CubeMX开低功耗模式要调好几个参数。

网友I:
时钟恢复和中断响应需要一定时间,导致唤醒后的“延迟感”。

网友J(2025-08-04):
正在验证中

网友K(2025-11-03):
要把外围也关了,省电模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