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02的ADC三重模式到底能快多少?

楼主(2025-05-17):
AD, ADC, dc, 30, DM
配置成同步三重模式后,采样是快了点,但DMA搬运跟不上,还得手动调优。

网友A:
一般项目双重就够用啦。

网友B:
三个ADC同时采,速度翻倍有余。

网友C:
DMA带宽会成瓶颈。

网友D:
数据精度会有点浮动。

网友E:
你得同步触发才是真三重。

网友F:
CPU读也太慢,必须上DMA。

网友G:
我测最高采样率能到6Msps。

网友H:
你ADC预分频调过没?

楼主:
片上温度采样不能搞三重。

网友A:
模拟输入阻抗也别忽略了。

网友I:
是否可以在仿真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