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H563带的HASH引擎加SHA256能跑多快?

楼主(2025-05-17):
直接丢数据进去跑SHA256,比纯软件快一截,但中间配置有点绕。

网友A:
做身份认证验证SHA256够用了。

网友B:
比纯软件快三倍左右。

网友C:
配置HASH模块有点反直觉。

网友D:
连续数据包处理挺高效的。

网友E:
带DMA速度更上一层。

网友F:
我试了一万个包,都不卡。

网友G:
加密芯片集成这个真的香。

网友H:
看你用的是多大块数据。

网友I:
中断处理要优化下,不然反而慢。

网友A:
API文档不够清楚,我翻源码才搞懂。

网友J:
使用DMA直接给HASH模块送数据,避免中断和轮询,最大化加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