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系列能不能搞个简单的Bootloader跳转?

楼主(2025-05-17):
G0系列能不能搞个简单的Bootloader跳转?

楼主:
一开始我跳失败是忘了关USART。

网友A:
可以啊,我用函数跳转的。

网友B:
要清中断,改向量表,挺麻烦。

网友C:
程序入口地址记得加偏移。

网友D:
跳Bootloader得先关所有中断。

网友E:
唤醒后再跳一次更稳定。

网友F:
看门狗也可能打断跳转。

网友G:
用DFU模式省不少事。

网友H:
搞个按键触发进Bootloader很实用。

楼主:
ST官网有个AN2606文档参考。

网友I:
必须在跳转前禁用中断和外设,否则容易卡死或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