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 DK试用】驱动触摸屏

楼主(2025-05-17):
开发板上的LCD集成了触摸屏,型号为FT6x06的电容触摸屏。连接到开发板上的I2C1
中断引脚连接到了PF1上:
【移植步骤】
1、在stm32cubemx中使能i2c1,但是不生成代码:
然后重新生成代码
2、把bsp下的ft6x06添加到工程中,加入头文件的路径。
3、bsp下面的stm32l562e_discovery_ts.c加入工程中。
4、同时创建ftfx06_conf.h配置文件: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FT6X06_CONF_H
#define FT6X06_CONF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 Macros --------------------------------------------------------------------*/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define FT6X06_AUTO_CALIBRATION_ENABLED      0U
#define FT6X06_MAX_X_LENGTH                  240U
#define FT6X06_MAX_Y_LENGTH                  240U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FT6X06_CONF_H */
5、在main.c中添加触摸初始化如下:

            TS_Init_t TsInit;

    /* Initialize the TouchScreen */
    TsInit.Width       = 240;
    TsInit.Height      = 240;
    TsInit.Orientation = TS_ORIENTATION_PORTRAIT;
    TsInit.Accuracy    = 10;
    if (BSP_TS_Init(0, &TsInit) != BSP_ERROR_NONE)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S interrupt */
    if (BSP_TS_EnableIT(0) != BSP_ERROR_NONE)
    {
      Error_Handler();
    }

6、添加测试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3 */
                if (BSP_TS_Get_MultiTouchState(0, &TsMultipleState) != BSP_ERROR_NONE)
      {
        Error_Handler();
      }

                if(TsMultipleState.TouchDetected >= 1)
      {
        /* Get X and Y position of the touch post calibrated */
        x = TsMultipleState.TouchX[0];
        y = TsMultipleState.TouchY[0];
                                printf("touch:x:%d, y%d\r\n",x,y);

                        }

  }
  /* USER CODE END 3 */
在这段代码中,首先判断是否有触摸中断产生,如果有通过串口输出触摸的坐标。
【测试效果】
通过串口查看,触摸屏后,串口打印数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