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 DK试用】TouchGFX适配Freertos

楼主(2025-05-17):
【前言】
在前面我使用的TouchGFX是跑在祼机上面的,为了下一步更加好的规划程序,这一篇,我分享如何给touchGFX适配freeRTOS。
【移植】
1、在stm32cubeMX中开启freertos V2版:
指定管理内存为8192以及heap_4方法。
2、创建touchgfx默认任务:
3、修改系统滴哒定时器为Tim6
同时修改Tim6的中断优先级高于普通中断
4、在x-cube-touchgfx中指定任务为Freertos:
6、生成工程后,到FreeRTOSConfg.h中修改可管理的内存大小如下:
7、重新编译工程,并下载,就可以实现TouchGFX跑在Freertos下面了。

网友A:
感觉touchGFX有点更新无力了

网友A:
现在太多嵌入式GUI解决方案了

网友A:
LVGL现在就比较流行,除此之外最近嵌入式QT也很出众。

MCU上QT好象还没有匹配。LVGL没有MCU的限制。

网友B:
qt在mcu上跑不了,一般和linux搭配

网友C:
LTDC、DMA2D、SPI、触摸驱动等外设时钟源需确认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