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70频繁死机,很简单的程序

楼主(2025-05-17):
AD, ADC, dc, Value, TE, se
F070读取ADC转换数据,两字节合为一个字节,加入异或校验。
跑一两个小时没问题。时间长了就出现死机情况。
有时能恢复,有时就死掉了。不想加看门狗。
使用内部时钟。

while (1)
  {
      adc_temp_value =  (uint16_t) ReadConversionRegs();;
      if((adc_temp_value >= 0) &&(adc_temp_value < 32768))
     {
          adc_value_sum += adc_temp_value;
          nCount = nCount + 1 ;
          if(nCount >= ADC_Get_Num)
          {
            nCount = 0;
            dataSrc  = adc_value_sum ;
            dataDest = Slid_avg_filter(&slid_filter,dataSrc);//获取滤波数据
            send_adc_value[0] = dataDest >> 8;
            send_adc_value[1] = dataDest;
            send_adc_value[2] = send_adc_value[0] ^ send_adc_value[1];
            nUSART2_Rx_Flag = 0;
            if(Rx_temp[0] == 0xAA)
            {
                    Rx_temp[0] = 0;
                    HAL_IWDG_Refresh(&hiwdg);
                    HAL_UART_Transmit(&huart2,(uint8_t *)send_adc_value,3,100);
                    HAL_IWDG_Refresh(&hiwdg);
                    HAL_Delay(5);
             }
            }
            adc_value_sum = 0;
            adc_value_average = 0;
      }

}

楼主:
结贴,最后还是加了看门狗,为啥不加呢

网友A:
HAL_UART_Transmit()是阻塞调用,波特率越低,发送越耗时,长时间运行可能导致程序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