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 盘读不出来别发愁,硬核修复指南来了

楼主(2025-05-17):
修复方法如下:

第一步,重新插拔 U 盘,排除是否连接有问题

最简单直接的操作,便是先将 U 盘从电脑的 USB 接口拔下,再重新插入。插入时,确保 U 盘完全插入接口,同时检查 USB 接口是否存在松动迹象。若电脑有多个 USB 接口,可尝试更换接口插入;也可将 U 盘插入其他电脑,以此排查是否是当前电脑 USB 接口出现问题。例如,小李在使用电脑办公时,U 盘突然无法读取,他尝试将 U 盘换到电脑另一侧的 USB 接口,结果 U 盘就能正常识别了,原来是之前的接口接触不良。

第二步,检查 U 盘外观是否有问题

仔细观察 U 盘外观,查看是否存在明显损坏,如变形、裂缝、烧焦痕迹等。若 U 盘外观受损严重,大概率是内部硬件已经损坏,这种情况下,数据恢复难度较大,建议更换新的 U 盘。

第三步,查看 U 是否被设置为隐藏状态了

1. 打开 “我的电脑” 或 “此电脑”,然后点击上方的 “查看” 选项;

2. 在 “选项” 中找到 “更改文件夹和搜索选项”;在 “文件夹选项” 的 “查看” 标签页中,滚动到 “文件和文件夹” 部分,取消勾选 “隐藏空的驱动器”,然后点击 “应用” 和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