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时钟配置如何兼顾USB和44.1khz I2S音频

楼主(2025-05-17):
(无正文)

网友A:
需综合考虑系统时钟源、PLL配置以及外设时钟分频。

网友A:
USB通常需要48MHz的时钟。若系统时钟源为HSE,可通过PLL将HSE倍频至48MHz,或通过PLL分频输出48MHz至USB模块。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使用25MHz的外部晶振作为主时钟源,考虑到方便地分频/倍频到所需频率。
以下的配置供你参考:
主PLL配置:
PLL源选择:HXTAL (25MHz)
PLL倍频系数:N=336
PLL分频系数:M=25
PLL输出分频:P=2
计算:(25MHz / M) * N / P = (25/25)*336/2 = 168MHz (系统时钟);
PLL1配置(用于I2S):
PLL1倍频系数:N=294
PLL1分频系数:M=25
PLL1输出分频:Q=7
计算:(25MHz / 25)*294 / 7 = 42MHz (用于I2S主时钟);
PLL2配置(用于USB):
PLL2倍频系数:N=144
PLL2分频系数:M=12 (如果使用12MHz晶振)
PLL2输出分频:P=2
计算:(12MHz / 12)*144 / 2 = 48MHz (USB时钟);
I2S时钟生成
从PLL1得到的42MHz时钟:
对于44.1kHz音频,可以使用以下分频:
42MHz / 256 / 3.73 ≈ 44.1kHz
实际需要调整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