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搞个简易充电桩控制会不会太寒酸?

楼主(2025-05-18):
想做个两路的电流检测加继电器控制,G0资源够用,就是怕稳定性不太行。

网友A:
控制部分用G0,外面配点模拟芯片也行。

楼主:
我就用G070搞过,两路足够了。

网友B:
看你有没有功率因数检测这些需求。

网友C:
电流检测用OPA和ADC组合,挺准的。

网友D:
G0省钱方案,性价比挺高。

网友E:
我加了个独立看门狗更稳一点。

网友F:
继电器控制别忘了加TVS。

网友G:
用硬件限流也能减轻软件负担。

网友H:
充电协议不复杂的话够用了。

网友I:
要是带联网可能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J:
G0的ADC性能属于中低端,采样精度能到12位,采样速率适合慢速采样。做电流采样,尤其是充电桩这种有一定动态变化的电流,注意滤波设计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