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跑触摸按键带小屏,有点吃力咋办?

楼主(2025-05-18):
加了电容触摸和1.3寸SPI屏,主频撑得住但跑UI有点卡,RTOS也卡在界面任务上。

网友A:
不如换个带图形加速的芯片。

网友B:
SPI屏刷新频率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UI别太复杂,页切换动画少一点。

网友C:
我把主频升到80MHz好很多。

网友D:
可以考虑DMA加双缓冲。

网友E:
电容触摸库本身也挺占资源的。

网友F:
FreeRTOS任务别堆太多。

网友G:
改成定时轮询触摸节省点资源。

网友H:
UI那块建议独立成一线程。

网友I:
看有没有冗余变量,内存能省点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