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H5系列的XIP运行QSPI Flash真的不卡吗?

楼主(2025-05-18):
直接跑外部Flash,速度还可以,但中断一多就有掉帧情况,感觉缓存配置关键。

网友A:
加个小loader拷常用函数也行。

网友B:
我试下来,只要Cache开得好,不卡。

网友C:
有时候读大数组确实有顿感。

楼主:
看Flash型号,S25速度比W25好。

网友D:
注意Alignment对齐,性能差很多。

网友E:
QSPI线太长也会出问题。

网友F:
DMA配合XIP会冲突要注意。

网友G:
做指令执行比数据访问更敏感。

网友H:
我用双Bank的Flash还更快一点。

网友I:
你有没有试试多块小函数放内RAM?

网友J:
如果Cache配置不合理,频繁的Cache miss会导致从外部Flash读取延迟变大,影响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