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55蓝牙广播加GATT服务能共存不?

楼主(2025-05-18):
一边做广播Beacon,一边想跑自定义服务,试了几次总冲突,是不是栈分配不对。

网友A:
我调了广播和GATT优先级才搞定。

网友B:
广播+服务没问题,我搞过。

网友C:
广播频率设太高会卡服务。

网友D:
GATT连接后广播建议调低频率。

楼主:
蓝牙栈内存分配得精打细算。

网友E:
CubeMX默认设置资源不够用。

网友F:
建议用最新的STM32WB固件包。

网友G:
我用Timer限速广播才跑得稳。

网友H:
你GATT是不是用了notify?那要小心。

网友I:
广播数据太大也会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