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测电机转速准不准,看反电动势那种

楼主(2025-05-18):
用比较器测BEMF零交叉点来算转速,跑起来了,但精度好像不太稳,有时候会跳。

网友A:
我的电机带负载后波形乱套。

网友B:
BEMF方式本身就容易抖。

网友C:
我加了个滤波才稳定点。

网友D:
高速段还行,低速段不太准。

网友E:
零交叉点判断最好加个滞回。

楼主:
看你用模拟比较器还是ADC。

网友F:
G4自带比较器挺好用的。

网友G:
电机要选对,不然波形太难看。

网友H:
建议加霍尔冗余判断。

网友I:
如果只测转速,这方法勉强够。

网友J:
BEMF信号本身比较弱且容易受噪声影响,尤其在低速或负载变化时,信号波形不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