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用作干电池供电设备,掉电太快是哪里耗电?

楼主(2025-05-18):
用两节5号电池,Standby电流控制不住,怀疑是GPIO浮空或者外设没彻底关。

网友A:
看门狗要喂一次就醒一次也耗电。

网友B:
GPIO没配置好,默认悬空就耗电。

网友C:
看是不是还有串口待机没关。

网友D:
LPUART唤醒也有点待机电流。

网友E:
外设别初始化了忘关。

网友F:
用Standby模式才是真省电。

网友G:
RTC也得调低精度省电。

网友H:
电池自己漏电流大不大?

楼主:
我加了个MOS做掉电隔离。

网友I:
电感屏蔽不好也有漏电。

网友J:
GPIO 默认复位状态可能是浮空,Analog模式除外,容易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