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带了运放,用来测电压偏差大吗?

楼主(2025-05-18):
用OPA测分压信号,低频精度还行,高频就失真明显,感觉内部带宽不够。

网友A:
看频率范围,低频稳点。

网友B:
带宽不高,10kHz以下还凑合。

网友C:
差分测更准,但布线要小心。

网友D:
OPA输入别接太低阻抗。

网友E:
我用OPA做电流检测,还行。

网友F:
增益别调太大,容易失真。

网友G:
不如外置一个TLV6001稳。

网友H:
高温漂移会让误差变大。

网友I:
建议加ADC校准再测。

楼主:
OPA的电源纹波抑制不太强。

网友J:
内部OPA驱动能力有限,如果后端采样电路阻抗偏大,也会加剧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