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的VREFBUF开了以后ADC会不会更准?

楼主(2025-05-18):
AD, ADC, dc, vr
启用了内部参考电压缓冲,稳定性好一点,但高温下还是偏个几mV,可能还要校准。

楼主:
建议Vref输出也接个电容。

网友A:
稳定一点,但没到“特别准”。

网友B:
我实际测温差还有几十mV误差。

网友C:
建议用外部精准Vref更靠谱。

网友D:
内部Vref温漂也不小。

网友E:
打开VREFBUF电流会上去一点。

网友F:
看ADC参考源有没有选对。

网友G:
不加滤波参考电压波动也明显。

网友H:
多次采样平均值差别大不大?

网友I:
校准值得存Flash,每次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