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70的TIM搞PWM呼吸灯老是断一下怎么回事?

楼主(2025-05-18):
用TIM调占空比做呼吸灯,循环时总有一瞬灭掉,试了好多中断方式还是会抖一下。

网友A:
加个逻辑分析仪看下PWM波形就清楚了。

楼主:
会不会是ARR设置太小,死区时间没算上?

网友B:
用DMA更新CCR就不会有闪烁了。

网友C:
呼吸灯那段占空比最好别从0开始变。

网友D:
我之前也是断一下,后来加了平滑算法。

网友E:
Timer模式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F:
那个break功能有时候也会让灯灭。

网友G:
改成中心对齐模式再试试。

网友H:
每次变化太大了,渐变不够细腻。

网友I:
建议用查表法控制占空比,平稳多了。

网友J:
控制占空比更新频率,避免一次跳变太大。

网友K:
相似情况 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