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53用ADC测电池电压,有时候值突然变大

楼主(2025-05-18):
空载电池电压测得稳,一上负载ADC数值就跳,有点像瞬态问题,但滤波也压不住。

网友A:
开内部参考电压采样对比一下。

网友B:
你电池接了电容没?滤一下会稳定点。

网友C:
L053的ADC对高阻抗源确实不太友好。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上电瞬间干扰?

网友D:
我加了个软件平均之后好多了。

网友E:
电压分压比要确认是不是线性。

网友F:
有些模块在采样时别的负载影响大。

网友G:
ADC采样时间设置长一点看看?

网友H:
ADC转换频率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I:
建议加个电压跟随缓冲器试试。

网友J:
在电池电压采样线上加一个RC低通滤波器,比如一个几十K的电阻和几个十到百nF的电容,减少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