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的ADC+DMA模式采样,数据顺序错位了?

楼主(2025-05-18):
AD, ADC, DM, DMA, dc
搞了三个通道轮询,DMA采集回来的数据偶尔不对位,怀疑是不是ADC触发没对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Timer触发冲突了。

网友B:
是不是用的Scan模式?顺序会乱。

网友C:
DMA circular模式开了吗?

网友D:
用双缓冲再对齐一下比较安全。

网友E:
多通道采样记得通道配置顺序要对。

楼主:
有些通道模拟延时大,要注意切换间隔。

网友F:
建议每次采样后打一包再分析。

网友G:
我试过改成single mode就没错位了。

网友H:
DMA传输长度是不是设错了?

网友I:
确认下ADC寄存器的更新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