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 SPI做读写EEPROM为什么老读不回来?

楼主(2025-05-18):
写进去的数据确认没问题,但读出来不是空就是全0,SCK和CS时序也检查过了。

网友A:
EEPROM型号也可能是时序怪异的。

网友B:
写完有没有等它busy状态结束?

楼主:
你是不是没加写使能指令?

网友C:
EEPROM那边可能需要时间才能反应。

网友D:
SPI时序对不上就读不回来。

网友E:
有些芯片CS拉高要延迟下再拉低。

网友F:
我当时也是SCK极性搞错了。

网友G:
SPI用中断模式会不会好点?

网友H:
把逻辑分析仪一挂马上能看出来问题。

网友I:
有没有配置成MSB first?

网友J:
如果你在读操作时没有正确发送读命令和地址,或者收发字节数不匹配,接收缓冲区就会是空或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