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55用BLE做OTA升级,连不上咋回事?

楼主(2025-05-18):
升级模式广播发出来了,但手机App死活连不上,怀疑GAP设置哪里搞错了。

网友A:
OTA流程中的ACK没回应也会断开。

网友B:
OTA模式是不是没广播正确?

网友C:
有些App连不上是MTU大小问题。

网友D:
BLE版本对不上也连不上。

网友E:
看看firmware是不是老版本?

网友F:
建议用ST官方的BLE OTA例程先试下。

楼主:
手机蓝牙缓存清了没?

网友G:
GAP角色是不是没设成Peripheral?

网友H:
OTA启动广播得设置不同的name。

网友I:
手机和板子靠近点再试试。

网友J:
OTA升级时,设备应该作为Peripheral来允许手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