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31搞霍尔传感器测速,高速时候乱跳

楼主(2025-05-18):
电机转快了以后中断触发特别密,有时候直接测成0,不知道是哪个外设跟不上了。

网友A:
霍尔线屏蔽不好也容易乱。

网友B:
高速时用定时器捕获会丢边沿。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GPIO中断?不稳定。

网友D:
TIM的输入捕获要开滤波。

网友E:
霍尔信号拉不满电平也会判错。

网友F:
试试用逻辑门整形后再进MCU。

网友G:
加上LPF处理可以减少干扰。

楼主:
G431定时器带XOR组合不错,试试。

网友H:
捕获频率设置低了也会失效。

网友I:
我改用编码器接口反而更准。

网友J:
如果有大量其他中断或任务,可能抢占时间,导致计数或采样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