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10进入Stop模式后唤不醒,是哪里没配好?

楼主(2025-05-18):
用了低功耗模式但进了就出不来了,设置了外部中断也没反应,像是IO配置有问题。

网友A:
断点调试状态下,有时候进不去低功耗。

网友B:
外部中断引脚一定要设成唤醒源。

网友C:
GPIO别拉成模拟输入,不会唤醒。

网友D:
有些中断标志位不清掉不会醒。

网友E:
L010低功耗时钟源容易配错。

网友F:
试试用RTC闹钟唤醒先排查。

网友G:
看看是不是芯片没进stop而是standby了。

网友H:
别忘了打开EXTI中断。

楼主:
用CubeMX生成一次配置看看有啥不同。

网友I:
要是LPUART唤醒,要开特定通道。

网友J:
光设置中断优先级或使能外部中断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