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02带电流互感器采样,ADC差值忽大忽小

楼主(2025-05-18):
同样负载下差分ADC测出来的数据有波动,猜可能是模拟地不干净还是增益设置问题。

网友A:
MCU电源稳不稳也影响ADC精度。

网友B:
差分测时两边阻抗要配平。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不是没负载?容易失真。

网友D:
差分引脚要走对称布线。

网友E:
用OPA先缓冲一下更稳定。

网友F:
电流波动大时,滤波不够也会跳。

网友G:
试试换成RMS处理算法。

网友H:
ADC采样频率不够会丢边沿。

网友I:
看下模拟地是否干净。

楼主:
线圈接线方向反了也有问题。

网友J:
ADC输入范围与电流互感器输出电压范围匹配不佳,容易造成分辨率不足或者饱和,导致数据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