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11的I2C老是起始失败,用软件也不行?

楼主(2025-05-18):
用硬件I2C一直进NACK,换成GPIO模拟也一样不稳定,怀疑从设备对时序太敏感了。

楼主:
I2C速度设太快也不认。

网友A:
是不是SDA/SCL没上拉?

网友B:
有的I2C设备对起始条件很敏感。

网友C:
软件I2C延时精度不够也会失败。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眼就知道谁的问题了。

网友E:
SCL线被拉低就起不来了。

网友F:
检查下地址位是不是错了。

网友G:
有时候总线复位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H:
软件模拟别用delay,要精确计时。

网友I:
别的设备占线了也起始不了。

网友J:
如果线长较长或干扰大,适当降低速度或者加强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