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回复 变压器一端断线,在另一侧如何检测到?

楼主(2025-05-18):
输入的是10V-220V变化的交流信号,现在主要是想检测断线,但没法用电流检测的方式。用电压的方式,出现一个,当变压器原边的一端断开时,副边为什么还是能检测到信号?都接了一个很小的电阻了,按理说,副边没有电流,不可能有电压了? 现在是副边依旧有波形,只不过比正常的5-6折吧。

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以及电路中的一些寄生效应。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变压器原边一端断开时,副边仍然能检测到信号,但信号幅度有所下降:

1. 变压器的寄生电容效应
    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绕组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耦合电容)。即使原边电路断开,这种寄生电容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原边的电压信号耦合到副边。
    原理:寄生电容会在原边和副边之间形成一个电容性耦合路径。当原边有电压变化时,即使没有电流流过原边绕组,电压变化仍然可以通过寄生电容传递到副边,产生一个较小的感应电压。
    影响:这种感应电压通常会比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小很多,但仍然可以被检测到。

2. 副边绕组的自感应效应
    即使原边断开,副边绕组本身在磁场变化时仍然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原理:当原边电压变化时,磁场的变化会在副边绕组中感应出电动势。即使原边没有电流,磁场的变化仍然可以通过磁通的变化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压。
    影响:这种感应电压通常会比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小,但仍然可以被检测到。

3.外部电磁干扰
    如果周围存在其他电磁场(例如其他电路的电磁干扰),这些电磁场可能会耦合到副边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压。
   原理:外部电磁场会在副边绕组中感应出电压,这种电压与原边的电压无关,但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原边信号的耦合。
   影响:这种感应电压的幅度和波形可能与原边信号不同,但仍然会在副边产生一定的电压波形。

4.副边负载的影响
   如果副边负载很小(如你提到的“很小的电阻”),即使原边断开,副边的电压也会因为负载的特性而表现出一定的电压。
   原理:负载电阻很小,意味着副边的阻抗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原边断开,副边的电压也会因为负载的特性而表现出一定的电压。
   影响:这种电压通常会比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小很多,但仍然可以被检测到。

5.变压器的漏感效应
   变压器的漏感(漏磁通)也会在副边产生一定的感应电压。
   原理:漏感是指变压器中未完全耦合到副边的磁通。这些漏磁通会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压,即使原边断开。
   影响:这种感应电压通常较小,但仍然可以被检测到。

总结
当变压器原边一端断开时,副边仍然能检测到信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寄生电容、自感应、外部电磁干扰、负载特性以及漏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这些因素导致副边仍然会产生一定的感应电压,虽然其幅度会比正常工作时小很多(如你提到的“5-6折”)。
如果你想更准确地检测断线情况,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1.增加原边和副边的隔离措施: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
  2.使用滤波电路:在副边增加滤波电路,滤除干扰信号。
  3.设置阈值检测:根据正常工作时和断线时副边电压的差异,设置一个阈值来判断是否断线。

希望这些解释对你有所帮助!
追问:设置阈值检测是最优解,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磁场干扰,做一个条件判断(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