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汇编数据段定义

楼主(2025-05-18):
1.1 数据段的定义
汇编语言程序以段为单位进行书写,一般把数据定义在数据段里,程序写在代码段中。下面给出段的定义语法:

  1. 段名  SEGMENT
  2. ...(段的内容)...
  3. 段名  ENDS

注意事项:

汇编语言不区分字母的大小写;
汇编语言中一行只能有一条语句;
段的名字用字母或下划线开头,需要做到含义清晰且不能与保留字重名;
汇编语言中用英文分号后的内容表示程序注释;
不能在一个段的内部定义另一个段,也就是各个段之间相互独立。
1.2 数据的定义
数据的定义是指对给出的数据分配存储单元,并将它们以标准的格式存放到数据段中。数据定义的语句元素包括DB DW DD DQ DT等。

1.2.1 定义字节数据DB
给出下面的汇编程序段

DATA  SEGMENT
X     DB   -1,255,'A',3+2,?
      DB   "ABC",0FFH,11001010B
Y     DB   3 DUP(?)
DATA  ENDS

下面对上面的代码段进行解释:

变量的定义:X和Y称为变量名,表示程序员定义了两个变量X和Y。与高级语言不同,汇编语言中的变量实际上是后面第一个数据的地址,变量名代表了后面的若干个数据;
字节数据的定义:DB表示定义的数据类型都是字节类型。DB可以用于定义整数(包括正数和负数,可以使用十进制、十六进制或二进制)以及字符;
求值表达式:定义数据时可以出现简单的求值表达式的结果。如上方的DB 3+2相当于 DB 5;
未知值的定义:用问号表示一个暂时还不确定的值,一般先用0进行这个单元的填充;
多个字符的定义:可以出现用双引号括起来的多个字符,这些字符将分开并按照顺序进行存储;
重复定义相同数据:DUP表示重复定义多个相同的数据。语法如下;
隔行定义:如果数据太多一行写不下,则可以另起一行继续定义。不需要重新写变量名,但是需要重新写DB伪指令。
1.2.2 定义字数据DW
字数据的位数为16位,只需要将上面字节定义的语法中的DB修改为DW即可。

1.2.3 定义双字数据DD
双字数据为32字节,只需要将上面字节定义的语法中的DB修改为DD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数据的高位存放在地址较大的单元里,数据的低位存放在地址较小的单元里。

1.2.4 定义八字节和十字节数据DQ DT
只需要将DB伪指令修改为DQ和DT即可。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这让我对汇编语言的数据段定义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网友B:
数据的定义是指对给出的数据分配存储单元,并将它们以标准的格式存放到数据段中。数据定义的语句元素包括DB DW DD DQ DT等

网友B:
各个段之间相互独立

网友C:
汇编还是非常底层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