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国产YKRES-600 替代ROPEX温控器 使用说明

楼主(2025-05-18):
YKRES-600
使用说明
脉冲式无传感器快速响应温度控制器

合肥友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传感器快速响应温度控制器

重要特性
• 无需接温度传感器,便可快速准确控制加热丝温度
• 基于微处理器技术
• 自动温度校正(环境温度标定)
• 自适应PID控制算法,内置多种滤波算法
• 自动配置一次电压及一次电流范围
• 自动适应电网频率
• 两级温度控制,更适合的瞬即加热
• 故障保护功能
• 手动加热功能(Had菜单下操作)
• 温度范围: 40~298℃可设置
• RS485接口,内置Modbus协议,方便集成到设备系统
• 故障报警功能,支持通信地址报警,无源触点报警
• 1~9配方温度设置
• 完全替代国外同系列热封控制器

一.简介
1.0 工作原理
YKRES-600温度控制器高频次的对加热条进行测量,利用这些所测量的值来评估温度的变化,通过控制调整脉冲变压器的一次侧电压,由此产生加热条的电流的变化,从而产生温度变化,通过YKRES-600温度控制器进行回路闭合,实现:实际温度=设定温度。即使加热条上的微小热负荷也可检测出来并快速、精确地进行校正,以达到温度稳定,所以能形成的一个很高的动态响应热电控制回路,非常适合应用与对要求动态温度精度高的热封设备温度控制。

1.1        端口图

1.2接线端子列表

端子号        标识        说明
1        ST1        启动加热1(ST1与0V口短接,启动一级(1P)加热)
2        0V        启动加热1公共端(注意,此端口只与ST1连接,不能与其他任何口连接)。
3        ST2        启动加热2,启动二级(2P)加热(与COM,支持NPN,PNP连接方式,详见YKRES-600应用电气图)
4        COM        启动加热2公共端(与ST2,支持NPN,PNP连接方式,详见YKRES-600应用电气图)
5        A        RS485通信信号正
6        B        RS485通信信号负
7        GND        RS485通信信号公共端
8        24V        16~30V输入电源正
9        GND        电源负

10        O1+        报警输出正
11        O1-        报警输出负
12        O2+        空(备用)
13        O2-        空(备用)

14        SV+        加热条电压采集输入正
15        SV-        加热条电压采集输入负
16        SI+        加热条电流采集输入正
17        SI-        加热条电流采集输入负

19        ACL        185~250V、50/60Hz交流输入L
20        ACL        185~250V、50/60Hz交流输出L
21        ACN        185~250V、50/60Hz交流输入N
22        SRN        控制交流输出N

二.面板按键与指示

COM:    控制器与上位机通信指示灯。
RUN:  控制器工作指示灯。
HEAT:   控制器加热指示灯。

ACT℃:当前加热丝实时温度。
SET℃: 当前配方下设定温度。
  返回键 (或1号配方温度选择快捷键)。
   加键    (或2号配方温度选择快捷键, 或Had菜单下手动加热键)。
   减键    (或3号配方温度选择快捷键)。
   确定键 (或设置键:长按5秒进入设置界面程序)。

三.控制器参数设置

3.1 设置温度
3.10 只使用一级温度控制。
按下 键+配方号键(1  ,2  ,3 )进入1px(x为配方号)一级温度设定,通过 , 键修改当前温度,调整好后按 键进行保存,再按 键返回到主界面。

           图:使用一级加热温度控制时序

3.11 使用两级温度控制。
      YKRES-600支持两级温度控制,这更有利于应用在瞬间加热场合,一级温度为初始温度,二级温度为瞬间加热温度。设置方法:按下 键+配方号键(1  ,2  ,3 )进入1px(x为相应配方号)一级温度设定,通过 , 键修改当前一级温度,调整好后按 键进行保存,并进入2px(X为配方号)二级温度设定,通过 , 键修改当前二级温度,调整好后按 键保存,完成温度设定。

图:使用两级加热温度控制时序
3.2设置配方
YKRES-600面板支持3个配方温度选择,分别是1  ( ),2  ( ),3  ( )对应1,2,3 号配方,单按一次可以选择相应的配方。

3.3 修改控制器参数以及标定温度
       3.3.0 修改控制器参数
            长按 键5秒,进入参数设定界面,通过 ,  修改数值,按 键保存参数并进入下一级菜单。任何时候按 键可以退出当前参数设定。

菜单        设定范围        参数说明        默认
1*   Had                手动加热:在此菜单下 点击ADD键 可手动触发加热。
2   stb        [0~3]        0-        关闭温度补偿,关闭采样滤波。
1-        打开温度补偿。关闭采样滤波。
2-        打开采样滤波,关闭温度补偿。
3-        打开采样滤波,打开温度补偿。        0
3   prc        [1~20]        升温积分比例系数,越大升温就越快,但稳定性差,越小升温越慢,但稳定性高。        6
4  Adr        [1~64]        控制器通信地址。        1
5   bAd        [0-6]]        控制器波特率:0-2400,1-4800,2-9600,3-19200,4-38400,5-57600,6-115200。        3

7  [800~5000]        [800,5000]        加热条温度系数(TCR)        1100
8  PgA        [0-3]        电压增益选择:
0-        1倍
1-        2倍
2-        3倍3-        4倍        3
9   ctp        [5~100]        标定温度。        20
注 *: FW3.14以上版本有手动[Had]加热功能。
3.3.1 温度标定
         作为对温度信号的处理,需要控制器将来自加热条的阻值变化与环境温度建立相对应的温度关系,以至于设置的温度与实际温度相差不大。

标定的步骤:长按SET键5秒进入参数设定界面,通过多次点击 键,将参数菜单调出ctp【标定温度】,通过 , 调整要标定的 环境温度,按 【确定键】进入标定,数码管显示cal,15秒倒计时,倒计时完成,标定完成。
四.故障信息
代码        报警说明        解决办法
E-01        欠压        检查电网电压。
E-02        过压        检查电网电压。
E-03        欠流        检查变压器,加热条,互感器有无错误,增加互感器穿线圈数。
E-04        过流        检查变压器,加热条,互感器有无错误,减少互感器穿线圈数。
E-05        标定温度时出错        标定时加热条温度不稳定,重新标定一般可以解决。
E-06        控制器需要重新标定        重新标定控制器温度。
E-07        加热条错误        检查加热条有无松动。
E-08        脉冲变压器错误        检查脉冲变压器有无线松动。
E-09        控制器内部无交流采样信号        检查交流输入线路有无错误。
E-10        电网频率错误        电网频率超范围。
E-11        控制器内部采样错误        检查控制器,外部采样端及电网环境。

五. Modbus-RTU 通信
5.1支持的功能码
   01  读单个或者是多个线圈状态。
03  读单个或者是多个寄存器。
05  写单个线圈 。
06  写单个寄存器。
YKRES-600只支持以上功能码,发送其他功能码控制器通信可能会出错。
数据格式: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无校验。
波特率:     2.4K~115.2K 。默认波特率19200。

5.2 支持01 ,05 功能码地址
模块地址*        PLC地址*        功能(读R,写W)        说明
000        1001        运行1/停止1(R/W)        写0xFF00启动,写0x0000停止(一级(1P)温度)。
001        1002        运行2/停止2(R/W)        写0xFF00启动,写0x0000停止(二级(2P)温度)。
002        1003        温度标定(R/W)        写0xFF00 标定开始。
015        1016        手动复位错误(R/W)        写0xFF00清除错误信息,

5.3 支持03 , 06 功能码
模块地址*        PLC地址*
001(只读)        4002        .0         1:启动(1)  0:停止(1)(一级温度)
                .1        1: 启动(2),0停止(2)(二级温度)
                .2        1:标定中;         0:不在标定
                .5        1:控制器欠压;  0:正常
                .6        1:控制器过压;  0:正常
                .7        1:互感器电流过小;  0:正常
                .8        1:互感器电流过大;  0:正常
                .9        1:标定时,加热条温度不能稳定  0:正常
                .10        1:加热条需要重新标定温度
0:正常
                .11        1:加热条阻值错误,0:正常
                .12        1:  变压器规格错误, 0:正常
                .13        1:   控制器内部故障,0:正常
                .14        1:电网频率错误,    0:正常
                .15        1:控制器内部采样错误,0:正常
002(只读)        4003        .0        1:输入1有效,0:输入1无效
                .1        1:输入2有效,0:输入2无效
                .2~15        备用
003(只读)        4004        故障代码        【0-12】
004(只读)        4005        标定时计时器        【0~15】
005        4006        标定温度        【5-100】
006(只读)        4007        标定时电阻值
007        4008        TCR值        【800-5000】
008(只读)        4009        实时温度
009        4010        配方号        【1-9】
010        4011        当前配方设定的二级温度        【40-298】
011        4012        当前配方设定的一级温度        【40-298】
030(只读)        4031        电网频率
031        4032        电压采样增益        【0-3】
050(只读)        4051        软件版本号

注*:模块地址 为控制器内部Modbus地址没有偏移。PLC地址1xxx中的1为位操作,可以用01或05功能码读/写,40xx中的4为字类型可以用03或06功能码读/写。

六.订货信息:
名称        型号        应用范围        图片
热封温度控制器        YKRES-500-I        普通包装行业热封

热封温度控制器        YKRES-500-II        普通包装行业热封

热封温度控制器
        YKRES-600        锂电包装行业热封
普通包装行业热封
互感器        YKX-S3

滤波器        YF05-H-6A【>1000VA】
YF05-L-6A【<1000VA】

附:YKRES-600/500 应用电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