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串口中断接收,会出现字节错乱

楼主(2025-05-18):
发送端每间隔25mS发送三个字节,前两个字节十有效数据,第三个字节是校验。
通信中,数据一般情况下正确,几个小时后三个字节顺序会错乱。
这时接收验证就错误了。

网友A:
检查波特率及时钟配置。

网友A:
串口线路的连接是否正确,TX和RX引脚是否对应连接?

网友B:
检查串口线路是否受到外部的电磁干扰或噪声干扰,必要时使用屏蔽线缆,并增加滤波电容以减少干扰。

网友C:
检查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波特率不匹配导致的吧。

楼主:
结帖,启用串口中断和空闲中断接收数据,解决该问题。

网友E:
中断优先级问题。

网友F:
增加缓冲区大小,定时检查串口的接收缓冲区,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G:
建议在接收端添加校验机制。

网友H:
检查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PLLCLK时钟的配置。

楼主:
好多热心人回帖不看帖,我谢谢你们

网友I: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导致数据传输速率不匹配

网友J:
使用循环缓冲区存储接收到的数据,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K:
未及时读取数据,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错乱。

网友L:
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M:
ISR应该尽可能简短快速,以便尽快返回以处理下一个中断请求。如果ISR中包含耗时操作,可能导致后续数据丢失或错乱。

网友N:
检查串口信号线的质量,确保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O:
如果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被设置得过低,可能会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导致数据处理不及时,进而引起字节丢失或错乱。

网友P:
避免因电压波动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Q:
系统时钟或USART时钟配置错误,影响了USART的正常工作

网友R:
不良的物理连接或者电磁干扰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S:
中断服务函数(ISR)执行时间过长,导致后续数据覆盖或丢失。

网友T:
电源噪声或接地回路问题导致USART信号抖动,产生误码

网友U:
DMA的BufferSize设置过小,导致数据溢出或覆盖

网友V:
接收缓冲区足够大,能够容纳最长的数据帧。

网友W:
USART的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配置不正确

网友X: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导致USART中断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占

网友Y:
增加接收缓冲区的大小,并确保缓冲区管理正确,避免数据溢出

网友Z:
接收缓冲区大小不足或管理不当,导致数据溢出,从而引起数据错乱

网友K:
在VCC和GND之间添加大容量钽电容

网友:
检查串口线路是否受到外部干扰,必要时使用屏蔽线缆

网友AA:
当新的数据到达而旧的数据尚未被处理时,就可能发生覆盖现象,造成数据丢失或顺序混乱。

网友AB:
仅完成数据读取和缓冲区存储,避免复杂处理。

网友AC:
检查系统时钟和USART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D:
DMA模式(如循环模式)未正确管理缓冲区指针,导致数据错位

网友U:
TX/RX引脚连接错误,或受到外部电磁干扰,可能导致数据错乱。

网友AE:
发送端与接收端的波特率、数据位长度、停止位或校验位等参数不匹配,导致数据采样错误

网友AF:
在电源引脚处增加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AG:
缺少帧头、帧尾或校验码,导致数据边界模糊

网友AH:
使用屏蔽线缆,并远离高功率电源线路或其他可能引起干扰的电缆。

网友AI: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一致。波特率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J:
高波特率或大数据量传输时,接收缓冲区可能溢出,导致数据错乱

网友O:
硬件连接与干扰

网友AK: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已知数据,观察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AL: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校验位和停止位设置一致。

网友AM:
在初始化中这样启动:

c
复制
编辑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_byte, 1);
然后在主循环中你可以读取 rx_buf,比如按协议找帧头、帧尾处理。